串口问题

楼主(2013-04-08):
串口芯片MAX3227E,串口部分地与单片机地单点通过0欧姆电阻相连。
居然出现部分板电阻烧毁,连铜箔都烧了,芯片外壳都爆了,像是有大电流啊,换板又好了
与之相连的电脑外壳漏电,还是系统其它部分有浪涌电流经过232 5脚流向单片机地?
实际测试正常工作时232 5脚与单片机地之间没有交、直流电压
如果用隔离的方式,还得给MAX3227E供一个隔离的5V,感觉太复杂。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并给些改进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0R串的多大封装的啊 爆掉首先考虑 功率是否够? 串地的OR 至少0805封装 或者换电流更大的磁珠
串口线是连接外部的, ESD TVS  压敏 是否放呢?
232的地可以不用分的
当然,你的外围应用不晓得,是否要做隔离通讯,

楼主:
谢谢回复,0欧电阻是0603封装的,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如果是缺ESD、TVS保护,应该损坏MAX IC吧,怎么会在两个地之间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B:
像是有干扰,外壳都爆掉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可能电源中的保护地有问题,使外壳有110V感应电压

楼主:
曾经在生产过程坏过一次(没有那么严重,只是MAX IC损坏,0欧电阻没有损坏)。
经电气的工程师测试,说是工厂生产线没有接地,外壳带电,所以损坏了MAX3227E

楼主:
ADM3251E这个IC看起来挺牛的,我想用这个IC来隔离通信,有没有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