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LDO替代HT7533 SOT-89?

楼主(2013-04-08):
输入电压>12~15V,输出3.3V。100~200mA。
临时用。
感觉HT7533很次,上电多次后电流突然会出现400~500mA,然后HT7533发烫,输出电压变成2.7V。其实正常电流只有20~50mA。设计不想做太大改动。

网友A:
我用的是HT7550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反复快速开关时,会出现这个现象。
后来改用431+三极管,才避免了这个问题。

网友B:
你输出电容用的什么类型电容?容量多少?

网友B:
还有,现在很多仿冒HT7533 耐压根本达不到24V
仿冒的也就12-15V左右,有些在18V 这个你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现在很多仿冒HT7533 耐压根本达不到24V
仿冒的也就12-15V左右,有些在18V 这个你确认下 ...

谢谢,,来路比较正规,货感觉应该是对的,刚才试一下,不带负载,20V上电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出电容用的什么类型电容?容量多少?

陶瓷电容2.2uF,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HT7550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反复快速开关时,会出现这个现象。
后来改用431+三极管,才避免了这个 ...

:'(

网友C:
谢谢 很好交流

网友B:
输入断串一个二极管再并个电容 试试呢?
或者输入电压降一半再试试?
确认你买的最高输入可以承受是几伏?
2.2uf 貌似小了点 再说干嘛放1206的?你选几伏的啊 10uf 以下10V耐压0805都可以了

网友D:
电容容量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断串一个二极管再并个电容 试试呢?
或者输入电压降一半再试试?
确认你买的最高输入可以承受是几伏?

谢谢上俩位建议,但是我刚才把输入与输出的电容都并上了,红宝石的(好像卖广告的)220uf的电解电容,情况依然,困惑ing

承受是几伏,20v OK,再高就没有试了。

感觉好像是这个LDO它是启动瞬间电压上不去,后端负载在不正常启动低电压过程中出现不正常大电流导致....

网友B:
不知道你板子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电源电路,
如果是多路,建议考虑缓启动或者分步启动

楼主:
负载单一,电源单一,简单的要死了。
这款板上原来的LDO(但Vinmax<=6V)完全没有问题。由于现在这个板需在另外一个场合用,但由原来的输入5V变为12V电源输入,所以找到HT7533替代原来那个LDO。发现不行...

楼主:
临时解决的方案,前面加个7805,然后用回原来的LDO。

网友B:
找国产的7533试试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  呵呵  不错

网友F:
效率太低了点吧

网友G:
曾经记得,HT75xx比较挑电容,输出挂的电容ESR不能过小,或者在输出电容上串接个小电阻试试,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升级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  呵呵  不错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率太低了点吧

临时方案,先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记得,HT75xx比较挑电容,输出挂的电容ESR不能过小,或者在输出电容上串接个小电阻试试,不知道后面有 ...

可以试下,明天如有时间,试下。。。

网友H:
HT7533带负载能力是100mA,用7333试试带负载250mA

网友H:
国产仿品有分高压版和低压版的

网友I:
您好 我们有   欢迎加QQ  1211071006

网友J:
我这边有比HT7533还要稳定的 性价比好的芯片,我有规格书,要不推荐给你!怎么联系你啊,我qq是:1450531601,如果兴趣,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K:
推荐使用台湾ESMT生产的EMP8041或EMP8042,SOT-23-5封装完全拼对拼。

网友L(2016-04-22):
引用 网友B:
还有,现在很多仿冒HT7533 耐压根本达不到24V
仿冒的也就12-15V左右,有些在18V 这个你确认下 ...

最新LDO原装可以达30V,有需要可以加2498300803qq,此QQ主人是专业做这方面的产品的,不仅质量好,价格也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