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一种 能够输出0-20khz频率的芯片?数字接口

楼主(2013-04-08):
就好像 有的da芯片一样引脚很少,有spi接口,单片机输入数字,某个引脚马上就可以输出某个频率,例如 单片机通过spi写入0x0064,这个频率发生芯片就会输出100hz的方波

网友A:
用一个单片机做就可以了很容易

楼主:
不容易吧? 例如 我要输出 20000hz,那么要25us中断翻转一次输出io口,,如果要19999hz 那就是要25.00125us 输出翻转一次,单片机没这么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容易吧? 例如 我要输出 20000hz,那么要25us中断翻转一次输出io口,,如果要19999hz 那就是要25.00125us ...

用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匹配时自动翻转,不必程序控制。
单片机当然不能输出准确的频率,总存在误差,但频率步长可以相当小。

楼主:
例如,stc51单片机,晶振20mhz,8位pwm 计数器,貌似不行,他只能改变占空比,不能改变频率,改变频率就要改变计数器的输入频率,pwm方式不行。 不过 他有  16位计数匹配功能, 好 现在举个例子:假如 16位计数器的输入频率1mhz,计数器初始值00h, 匹配寄存器初始值19h,十进制就是25.,那么等计数器计数到25的时候 就发生翻转,如果一直这样循环,就 相当于输出20khz方波,好,现在把匹配寄存器数值+1,变为1Ah,十进制26,算一下输出频率应该是19.2307khz,也就是说,即使 匹配寄存器的数值变化1,最小也只能变化1,但是 他输出的频率就会从20khz变到19.2307hz,无法输出 19.2307-20k之间的任何频率。

网友A:
用LPC1114,步进1US都可以

网友A:
你说说你精度,分辨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stc51单片机,晶振20mhz,8位pwm 计数器,貌似不行,他只能改变占空比,不能改变频率,改变频率就要 ...

说的对,频率与周期是呈导数关系,周期线性了,频率就非线性了,周期步进,频率就无法步进

网友D:
可以用VF转换芯片

网友E:
用FPGA做个64位计数器吧。

网友A:
LPC1114发现输入精度很高,楼主可以研究一下,19K到20K有很多输出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最想要的是小体积, 6个脚,一个vcc  一个gnd,3个spi,1个频率输出, 频率0-50k,精度1hz ,,将是多么完美啊

网友F:
有电台用的频率发生器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