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款PIC单片机有无dome例程

楼主(2013-04-08):
RT,官网找了很久没看到,比如下msp430单片机那样,每一款都有例程

网友A:
不会的,一个系列差不多有一个就不错了,大体都是相通的.

网友B:
一个系列的都差不多的,参考着改写一下就行了,也能锻炼自己。

网友C:
MSP那种例程都是在介绍它的硬件的某一种功能, PIC的硬件大体功能相当, 只是这个那个模块加减的问题, 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啦. 话说工程师的脑袋瓜儿是拿来干什么的? 是拿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嘛.:lol

网友D(2013-07-09):
刚用pic,也很希望有例程,XHL这块做的非常好。

网友E(2014-03-25):
到底有没有?怎么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