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AMS1117输入参数

楼主(2013-04-08):
AMS1117-2.5和-3.3接在12V 2A变压器后面会不会烧坏
求问AMS1117最大输入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
自己下载规格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载规格书看

手册只写了输入电压参数没有说电流呀……

网友B:
变压器12V 整流后有15V 左右了
这里用1117 已经不合适了
不晓得你的2.5 3.3 需要多大电流,
用DCDC 合适
看看MP2451也许合适你

网友C:
这个肯定不行

好的

网友D:
晕!…你求贴的功夫<时间>搜PDF不就知道了么!……………楼主: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没到饭点吃什么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只写了输入电压参数没有说电流呀……

输入电流由输出电流决定

网友E:
电流应该是800mA,短时极限1000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册只写了输入电压参数没有说电流呀……

负载决定滴。。。看你负载电流多大了

网友G:
我试过 芯片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热!不好寿命和稳定性都会降低!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应该是800mA,短时极限1000mA

哦,那看来是不行了,没事我已经换了变压器

网友D:
你不服是咋地????功耗这个参数知道不?什么发烫、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