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封装12V DCDC转换芯片啊

楼主(2013-04-08):
最好是SOT23-5封装,实在不行SOP-8

普通LM2576太大,板子放不下,同时电感又大

输入24V  稳压12V 电流最大300mA就行了

网友A:
可以考虑采用7812或稳压管

楼主:
目前用的是7812,发烫

谢谢

网友B:
没用过这颗 输出12V 我有点怀疑是否12V也 像手册说的最大500ma
制作过5V以下输出
楼主可以试下,
记得上来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电感用什么样的

0805贴片的,还是那种功率电感 工字型的

这个电感太大容易占地方

网友C:
SY8201,够小了.
小贴片功率电感4mmX4mm以内.

网友D:
sy8201 的datasheet 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uH电感没买到,用的是5.7*5.7 6.8UH电感

按上面12V输出电路,电压没稳住,电流小输出小,电流大,输出反而大了

100mA 10.5V  600mA 反而14.5V

不知道是否买到假货,3元一片

楼主:
前面芯片估计坏了,,,重新测试

24V输入,12输出

0mA. 11.96V

60mA 12.05V

80mA 12.03V

120mA 11.98V

240mA 10.23V

而且输入电压范围并不宽啊

改成16V输入 12输出

60mA 11.8V

80mA 11.3V

看来是用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SGM6132吧:

好贵!而且不好买

网友E:
那是楼主没找对渠道啊

网友F:
STI3470 输入4.5-16V,电流2.0A、封装SOT-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