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郁闷的二极管,外电和锂电切换供电的系统

楼主(2013-04-08):
实际使用中,一直都有D104,但压差会有0.2~0.3,太大了。
去掉嘛,MOS管内部的反向二极管,又会给锂电“供电”,现在的MOS基本都是内部有二极管的,防反向高压。

网友A:
d104 可以去掉.PMOS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 D 到 S.

网友B:
是多余了 好像

楼主:
谢谢,正因为有个D 到 S 的二极管,当去掉D104时,D端电压高于S端电压,给锂电直接充电了? 没研究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因为有个D 到 S 的二极管,当去掉D104时,D端电压高于S端电压,给锂电直接充电了? 没研究过 ...

好好看看你的原理图中的MOS,2,3哪个是D,哪个是S:L

楼主:
晕,楼上的,肯定2脚是S呀,
如果2脚是D,D到S有个二极管,那MOS管就直接导通了,还是MOS管吗?

网友D:
这电路
无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楼上的,肯定2脚是S呀,
如果2脚是D,D到S有个二极管,那MOS管就直接导通了,还是MOS管吗? ...

:funk:你自己把你7L的符号和LZ位的符号对一下,再看6L嘛:dizzy:

你若真的按照你原理图的符号来搭电路,还刚好歪打正着,不需要那个二极管。。哈哈

PS:还真是把我搞晕了,才整明白,LZ这原来是电池备用切换电路啊。。。你看下面的可以用不

楼主:
楼上的,楼主图是2脚是S,S接电池,没错呀。是你自己的图错了。
这个是PMOS,不是NMOS,PMOS是S接输入,D接输出,通常用于高端
NMOS是D端输入,S端输出,通常用于低端,S接地。

下图中,如果去掉D104, 4V(实际有4.3V)就通过PMOS内部的二极管给锂电充电,这样锂电很容易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楼主图是2脚是S,S接电池,没错呀。是你自己的图错了。
这个是PMOS,不是NMOS,PMOS是S接输入,D接 ...

:L我帮你把两个符号拼到一起,方便你比较。。。PS:仔细看看我画的那个图能用不,虽然画的很丑。。。

楼主:
晕呀,楼上的。  你给个这样的图对比,2脚就是D吗?
还有很多IC是拆分成几部分呢
为了可读性,引脚多的IC,都经常打乱引脚次序设计原理图的

楼主:
同样的道理,为了可读性 (习惯信号流从左到右),我要把器件翻转一下,即S脚在左边,电源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呀,楼上的。  你给个这样的图对比,2脚就是D吗?
还有很多IC是拆分成几部分呢
为了可读性,引脚多的IC ...

看来LZ没有理解俺滴意思,建议LZ去查查电路符号国标,
不过争这个意义不大,想办法改进你的电路吧,
符号的问题就到此为止吧:handshake

楼主:
我的电路一直用的好好的,几年了。
就是牺牲那0.3V的压降,有点不爽,因为现在有个客户较挑剔,说电池续航时间不够

我的原理图设计中,为了可读性,IC一直都是引脚次序乱的

执迷不悟。。。知不知道MOS电路符号中的那个箭头是衬底B?知不知道衬底B和源极S相连?PS:IC拆分,脚序打乱,不用上图,我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E:
楼主位的图,恰恰是可以直接短路D104的。

楼主:
又看了一下这个贴子,也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PMOS管,确实两种用法都有,即电流流向 S -> D  和  D -> S 的都有。
而你们说我的电路有问题,你们是一直认为只能 D -> S的电流方向 ?

不好意思,我的电路除了电池切换,在电池供电的时候,还要有自切断电源的功能(图里未给出),就是完全断电。

9楼的图,也有很多人这样用,但是无法自切断电源的,不是外电供电就是电池供电,直到电池耗尽。

网友F:
MOS管反用,压降很小的,

网友F:
MOS通后等效为一电阻

网友G:
用两个MOS馆,背靠背~

网友H:
有低VF的二极管,就是价格不菲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来LZ没有理解俺滴意思,建议LZ去查查电路符号国标,
不过争这个意义不大,想办法改进你的电路吧,
符号 ...

版主好辛苦 :handshake

网友J:
这电路太复杂,用TI一个芯片的就可以。

网友K(2013-06-08):
把D104也使用MOS管替代即可,这样MOS管导通的压降要比D104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