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中EQU和DCD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3-04-08):
如题,都可以定义一个标号啊,怎么区别使用呢?

网友A:
equ是类似于宏的作用,单独定义不会产生实际的作用,而dcd将声明数据区,产生实际的数据。

网友B:
推荐一本书给楼主……

网友C:
EQU相当于#define
DCD开辟一段数据单元并将其初始化,可以参看启动代码内存初始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