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T6963C控制器160128液晶问题

楼主(2013-04-08):
用的外部总线方式驱动,网上找的代码,改了数据地址和指令地址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显示,问各位有过调试经验的前辈找找原因。。

网友A:
只要复位引脚电平为稳定的非复位电平,调整对比度(用电位器调)到合适值,能看到显示区的淡淡点阵,再进行初始化命令什么的
如果已经能看到淡淡的点阵,说明屏幕正常,再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初始化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复位引脚电平为稳定的非复位电平,调整对比度(用电位器调)到合适值,能看到显示区的淡淡点阵,再进行 ...

问一下液晶控制器T6963CFG和T6963C的底层驱动兼容吗

网友A:
不确定,下datasheet对比下就知道了,有问的时间,自己都看出来了

网友B:
先把对比度调好,再调程序....

楼主:
调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