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MDK 将多个项目整合在一起!!!

楼主(2013-04-08):
MDK编译环境。
  有一系列项目,中间底层一至,90%的文件共用。

  不同的之用几个文件(但文件较大)。

  为了维护方便,想要将这一系列项目放到一个项目中实现。

  实用条件编译的话,由于不同的几个文件较大(可能有近千行),多个不同项目放在一起的话,整体就太长了,也不便于维护。

  求思路

   现有做法,2个项目放置再一起,用条件编译实现。

网友A:
试试用 WorkSpace 管理多个 Project,或单个 Project 管理多个 Targ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 WorkSpace 管理多个 Project,或单个 Project 管理多个 Target。

WorkSpace 管理多个 Project 这个可以用。

  或单个 Project 管理多个 Target,这个里面的文件不能另选,只是每个TARGET的配置不一样。

网友B:
就用条件编译啦,最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rkSpace 管理多个 Project 这个可以用。

  或单个 Project 管理多个 Target,这个里面的文件不能另选 ...

单个 Project 管理的多个 Target,虽然文件都是共有的,但每个 Target 可以单独设置文件是否“Include in Target Build”,而且还可以配合条件编译。

多个 Target,比较适合 Project 中的大多数文件都相同,只有少部分文件不想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 Project 管理的多个 Target,虽然文件都是共有的,但每个 Target 可以单独设置文件是否“Include in ...

点C文件不同,用TARGET不好管理

网友A:
不需要的 C 文件,就不要 include in target build 啊,把它排除了就是,甚至可以建一个 group,把 target 相关的文件都放进去,整体选择 include in target build。
比如有两个 target:target1 和 target2,4个 C 文件:f1.c,f2.c,f3.c,f4.c。其中 f1.c 和 f2.c 是 target1 需要的,f3.c 和 f4.c 是 target2 需要的。
你可以建两个 group:group1 和 group2。group1 包含 f1.c,f2.c。group2 包含 f3.c,f4.c。对于 target1,设置 group2 禁止 include in target build,对于 target2,设置 group1 禁止 include in bui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C 文件,就不要 include in target build 啊,把它排除了就是,甚至可以建一个 group,把 target  ...

对了,忘了这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