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不进去,MDK下这样提示怎么办,急!!! 散尽所有

楼主(2013-04-08):
芯片型号是LPC 2138  我的J-LINK在别的板子上试了是可以的,说明J-LINK没有问题,板子也是工厂代工的,焊接很好的,不像是网上说的芯片焊接不良,我也都量了每根线 确实都连接良好 且 那几个IO口也没有复用   在J-FALSH ARM下有时候断电上电后的第一次连接是能够连上的,但是重复connect就不行了,就会弹出第二张图片上的error 即使第一次能连上可是programme时,进行到一半就会出错,那张图片我没有截图,有没有朋友遇到过上述问题的,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电压是3.29V,没有问题,晶振电路是 10M 然后起振电阻是37Pf 复位电路是一个10K电阻和一个104的独石电容,这个也是从网上找的,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搞了,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  怎么解决呢 急等解决

楼主:
关于第一个图,之前我也见过这个问题,不过那次是因为我没有设置芯片flash的大小,设置好之后就OK了,这次我设置没问题啊

楼主:
是不是因为J - FLASH中的器件和时钟没有设置?明天设置一下试试  山寨货估计玩自动有点难度

网友A:
楼主自问自答   帮你顶个

网友B:
用过ARM Jlink,也见过出错的情况,不过第一个图的错误没见过,似乎这个是keil的,我用ARM7 keil很少。和keil的FLASH 编程器有关系呢,不知道。
第二个图很可能是在jlink设置里面那个时钟不合适,我记得jlink里面有两个地方是设置速度的,LZ都试试。
一般是用jlink的默认设置即可,需要改的设置基本都是CPU选型和SWD/JLINK的选择。

楼主:
辛苦找了3天,比对了很多东西、翻阅了很多资料,终于找到了原因,给自己赞一个吧

网友C:
也改分享一下结果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改分享一下结果吧,楼主!

PCB地线没画好: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