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EWB5.0仿真的吗?

楼主(2013-04-08):
这是怎么啦?

网友A:
没有仔细看仿真的错误提示。
但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整流桥接错了。逆时针90度才对。这样接,实际电路中整流桥要炸掉。

网友B:
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C:
。。。。。。。
都multisim13了,还EWB啊

网友D:
2L厉害,火眼金睛,哈哈,一般人不注意那地方的

买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