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 外挂FLASH

楼主(2013-04-08):
我想把程序烧写到外部的FLASH里面,然后再由DSP的BOOTLADER引导加载到内部的RAM里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的那个程序里是不是就不用再写什么读写FLASH的程序了,只要写上我要运行的程序就OK了是吗???程序会由DSP的bootlader直接引导至DSP的RAM里的!!!

楼主: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有好多人看了,可就是没有人回答,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呢??????

网友A(2013-07-17):
有几个问题要弄清楚:
1.没有flash读写程序,你的程序如何烧写到外部flash中?
2.Bootloader只能加载很小的程序到片内RAM运行,因为片内RAM容量限制,只有你的程序比较小的时候才可以全部加载到片内RAM运行
3.如果你需要从flash加载程序,肯定需要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
否则的话,难道你的程序能自己从flash飞到片内RAM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要弄清楚:
1.没有flash读写程序,你的程序如何烧写到外部flash中?
2.Bootloader只能加载很小的 ...

呵呵  言之有理

网友C:
不要误导人家。。。。
这个文档有详细介绍:Using the TMS320VC5503 VC5507 VC5509 VC5509A Bootloader (Rev. F)
2.3.2 Parallel EMIF-Boot Mode
关键是用hex55工具将out文件转成boot table文件,然后烧写到flash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