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运行JLINK-LINK。提示这个信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4-08):
买的新JLINK,安装完驱动,插入JLINK。运行JLINK-LINK。提示这个信息是什么原因啊?使用开发板自带JLINK也提示这个信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木有装上驱动

网友B:
没有检测到jlink,驱动问题或者jlink问题,或者连接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装上驱动,安装好驱动以后再试试,现在国内买到的很多JLINK都是盗版的,可能也需要自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