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方波?有波形图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麻烦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方波是否正常,这是测试电感端的波形,这个方波感觉有点问题,下降和上升的时候应该没这么杂,加2A满载就是这样的,1A基本是很好的方波,这个是否正常呢?如不正常如果改善呢?满载输出文波60mV。

楼主:
移动电源的

网友A:
level 没有调好

楼主:
如何调节呢?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哪个电感端?
连个图都没有 咋说啊

网友C:
示波器上试着把Trig的电压调低点。

网友D:
频率抖动??

网友E:
应该说:正程过冲:看前面的电路吧!…

楼主:
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先改善测量方式,把Trig的level调到幅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