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7能用pickit3烧程序显示完成

楼主(2013-04-08):
软件是mplab,但是并没达到要求。请教大虾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写个最简单程序测试下。查看下配置位是否设置正确,晶振是否工作了。如果是采用低压编程,注意要把RB3引脚拉到低电平。

网友B:
问题具体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