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400HZ中频静变电源-济南能华

楼主:
变频电源简介:
变频电源 (AC POWER SOURCE) 是将市电通过功率变换电路转变为所需要的电压和频率的一种精密电源. 由于世界各国电网指标不统一,生产出口产品都需要模拟不同国家的电网状况 , 测试各种出口电器产品 。过去采用发电机进行二次变频,但耗电量大,噪音大,稳定性差.变频电源能提供世界各国标准电网电压及频率。输出电压、频率无级数字可调,适用于对出口电器产品进行电压,频率的老化测试。变频电源也可以作为进口60HZ设备的供电电源.
公司主要产品有:
NH11-A系列模拟式变频电源(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电位器调节式)
NH31-A系列模拟式变频电源(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电位器调节式)
NH33-A系列模拟式变频电源(三相输入,三相输出,电位器调节式)

NH11-B系列数位程控可编程变频电源(单相输入,单相输出,按键调节式)
NH31-B系列数位程控可编程变频电源(三相输入,单相输出,按键调节式)
NH33-B系列数位程控可编程变频电源(三相输入,单相输出,按键调节式)
NH400J系列中频静变军事航天专用电源(单相或三相输入,单相或三相输出,电位器调节式)
变频电源特点:
广范的使用范围:
变频电源针对世界各地不同电网状况,使用户不仅可以模拟其产品出口地的电压和频率(45~70Hz)作测试应用;还可以模拟电子产品进口地的电网环境,让进口产品发挥和原产地同样的功效。另还可以支援400Hz频率的国防军事侦测、航空电子及航海、通讯等应用设备;
纯净化输出电源品质:
变频电源为一理想电源,为用户提供纯净可靠、低谐波失真、高稳定频率和稳定电压的正弦波电力输出。不但是研发和实验室的最佳电源,也是EM/EMC/安规测试的标准电源;
输出电压范围宽:
分高、低两档供任意选择切换带载能力强;全方位输出电压模拟,可做电压波动试验;
高档:标准设定电压的+10%~+25%;中档:标准设定电压;低档:标准设定电压的-10%~-30%;; 直接切换选择的输出频率档:45~70Hz、50Hz、60Hz、400Hz。2倍频、4倍频可可作变压器、马达、电磁铁等线圈类产品之层间耐压绝缘测试;
安全的多项保护功能:
具过电压、过电流、过高温、短路保护及告警装置。遇异常状况时,本机的电子电路会自动感应并立即跳脱,同时发出警鸣,通知使用者做紧急状况处理;
变频电源主要产品:
产品型号
NH11-A系列
产品名称
单进单出超高精度模拟式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单相输入,交流单相输出,按键式调节;
  • 输出频率:调频:47Hz~63Hz 定频:50Hz、60Hz、100Hz、200Hz、40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产品型号
NH31-A系列
产品名称
三进单出超高精度模拟式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单相或三相输入,交流单相输出,按键式调节;
  • 输出频率:调频:47Hz~63Hz 定频:50Hz、60Hz、100Hz、200Hz、40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产品型号
NH33-A系列
产品名称
三进三出超高精度模拟式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单相输入,交流单相输出,旋钮式调节;
  • 输出频率:调频:47Hz~63Hz 定频:50Hz、6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产品型号
NH11-B系列
产品名称
单进单出程控数字可编程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单相输入,交流单相输出,按键式调节;
  • 输出频率:调频:45Hz~400Hz 定频:50Hz、60Hz、40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产品型号
NH31-B
产品名称
三进单出程控数字可编程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三相输入,交流单相输出,按键式调节;
  • 输出频率:50Hz、60Hz、47~63Hz、400Hz;
  • 输出电压:相电压0~300V(线电压0~520);

产品型号
NH33-B
产品名称
三进三出程控数字可编程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三相输入,交流三相输出,按键式调节;
  • 输出频率:50Hz、60Hz、47~63Hz、40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产品型号
NH400-33
            NH400-31
            NH400-11
产品名称
400HZ中频静变军事航天专用变频电源
产品信息
  • 交流单相或三相输入,交流单相或三相输出,按键式调节或旋钮式调节;
  • 输出频率:400Hz
  • 输出电压:0~300V可调可模拟世界各国电压;

电源选购原则及特殊定制
一、购买变频电源时最好先了解您将要使用的负载性质,现见到的有五种负载形式: 1 、阻性负载,2、感性负载3 、容性负载:4 、整流性负载;5 、混合型负载;6 、电能可反馈负载。您在选择电源时要根据负载性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电源容量。
二、交流电源容量选择
本公司生产的系列变频电源对一般负载类型无特殊要求,可适应阻、感性、容性、整流以及混合负载。样本给出的技术参数是在额定状态、阻性负载条件下测试的,在额定条件下,电源可长期运行。但考虑到电网电压的波动、负载电流波峰系数、短时过载等因素,选择电源容量时,应留有适当裕量,建议如下:
(1 )阻性负载: 电源容量 =1.1×负载功率
(2 )阻感或阻容负载: 电源容量 =1.1× 负载视在功率
(3 )电机负载: 电机负载直接起动时,起动冲击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5 一7 倍,起动时间一般在2秒之内。本系列电源2秒过载能力为2 倍,超出此范围,电源将过载保护。因此,考虑到起动容量,建议:直接起动的电机类负载,电源容量应为电机功率的3 倍。否则就采取软起动措施,或定货时特别说明。
(4 )整流负载: 其输入回路包含整流二极管(或晶闸管)和滤波电容器,如果输入回路无软起动装置,则在输入开关合闸瞬间,负载可视为短路,将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导致电源过流保护。如果经常出现大的起动冲击电流,对负载回路也将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建议:用户的整流负载输入回路应采用软起动措施,对起动电流进行限制。
由于整流负载电流为脉冲电流,电流波峰系数可达3 -3.5 倍,因此对电源输出电压波形和长期运行出力均有一定影响,影响程度由负载电流波峰系数决定,通常,当负载电流波峰系数>2 时,电源容量按下式选择:
       负载电流波峰系数
电源容量= ----------------- × 负载视在功率
如果整流负载与其它对电压波形要求较高的负载混用,则电源裕量还应在上述基础上加大。
(5 )混合负载请按照不同负载所占比例综合选取
(6 )电能可反馈负载,如可逆转电机、调速电机负载,本公司生产的JJgs 系列电源需要加特殊装置,当可逆转电机在突然变换方向时,因内部会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形成反向电动势极易损坏电源,电机内择电源时,电源应具备泄放回路装置,订货时顾客必须特别予以说明。
三、根据场地放置是选择
单台还是分开选择数台电源:如某厂有几条生产线,电容量共 12OKVA ,由于三条线共同使用,因此应考虑购买3 台4OkVA 的,即每条生产线配一台,这样选购的好处:
1 、可节约电耗;
2 、每条线都可以选择自己不同的工作电压、频率,不影响其他线的使用;
3 、出现故障不至于三条生产线都要停下来,1 台出故障,其余二条生产线不受影响。

网友A(2014-05-15):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