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3-04-08):
小弟一直搞不懂单片机死机是怎么产生的?比如我在做频率源的时候,频段输出功率的大小,我是通过一个单片机校准的,但是从中出现一个问题,单片机死机,我就是不知道,此时的单片机死机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外界硬件或者是软件,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涵盖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B:
用串口输出运行信息,看看死哪了,再做分析,能仿真的单片机就更方便了

网友C:
单片机是翻新的吧 有需要全新联系我1410837839

网友D:
太多可能了,汗一个……

网友E:
有硬件和软件死机,硬件一般是强烈干扰导致,软件是程序BUG导致,

网友F:
软硬件都有可能造成死机啊,貌似楼主两眼一抹黑啊;P

网友G:
死机有很多种,不过我觉得楼主的单片机死机,更多的可能是软件原因

网友H:
同意楼上观点,最好能上图和部分代码,否则范围太大很难找到原因,只能楼主自己慢慢分析了

网友I:
说清楚:你是在测试时死机么?…那可能是‘短路’引起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翻新的吧 有需要全新联系我1410837839

你代理什么单片机?

网友K:
死机的原因太多了。要看具体情况分析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什么样的单片机都有哦

要可以自己产生钞票的单片机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