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调一个UHF读写器的板子,遇到怪问题,大神救命

楼主(2013-04-08):
常温时读卡距离很近,差不多要贴着读(天线不是很好)
但如果拿风枪吹板子,加热后读卡距离就比较正常了(和好板子比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神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A:
可以拿烙铁烧热,一个个元件贴近试下,看下是哪个元件影响的,可能是元器件参数不对,常温时影响电路性能,当温度变化后,参数变化,反而达到了设计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