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NR201的应用

楼主:
我想要用HCNR201做一个电压检测,但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它的应用,都发现是1引脚接的地,2引脚接的负电压,为什么不可以1接正电压,2接地呢???

网友A(2013-04-09):
1引脚接的地,2引脚接的负电压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刚好接反了。这样接的目的是让LED导通,提供一个电流IF。2接正电压,1接地这种接法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引脚接的地,2引脚接的负电压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刚好接反了。这样接的目的是让LED导通,提供一个电流IF。2 ...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那么是不是可以2接正电压,1接地,或者是1接负电压,二接地呢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只要能让LED导通就行.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只要能让LED导通就行.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确定是可以的吗?我之前有试过,可是把2接地,1接负电压的时候我的前级运放会烫,只要不与1相连就不发烫,所以我比较怀疑是不是在HVNR的制作工艺方面就限制了这样的接法,当然可能是我的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A:
你加限流电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限流电阻没有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下这个啊。。https://bbs.21ic.com/icview-4735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