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级运放搭建这个电路

楼主(2013-04-09):
输入0-5V;输出10-5V。用一级运放实现,面试时的一道设计题。谢谢。

网友A:
Vout=10-Vin,所以用反相放大做一个加法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10-Vin,所以用反相放大做一个加法器就行了。

怎么做?这个10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B:
运放的减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减法电路

怎么弄,

网友C:
输入0~5v,输出0~-5v,加个10,就是10~5了....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0~5v,输出0~-5v,加个10,就是10~5了....这样行不。。。

你搞笑呢,

网友A:
10很好实现啊,给一个定值电压V,再乘以放大倍数,-V*(-RF/R)=10 就行了,括号里的是放大倍数,比如-5*(-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很好实现啊,给一个定值电压V,再乘以放大倍数,-V*(-RF/R)=10 就行了,括号里的是放大倍数,比如-5*( ...

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