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脚位电压会互相干扰?

楼主(2013-04-09):
程式中开启ADC3 Channel5、Channel6作ADC输入脚

脚位设定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ADC脚位接上电压实测后发现以下问题

            当ADC3_IN5(PF7)上电压上升时,用电錶量测ADC3_IN5(PF8)(空接)时
            ADC3_IN5(PF8)(空接)电压也上升。
            当ADC3_IN5(PF7)上电压下降时,用电錶量测ADC3_IN5(PF8)(空接)时
            ADC3_IN5(PF8)(空接)电压也下降。

请问高手们  为何会发生这问题(已用电錶量测2脚间没短路)?

网友A:
应该不会的,你再检测下各通道的电路。

网友B:
LZ说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当ADC的输入引脚虚空时。原因很简单:ADC的输入引脚都会经过内部的多路开关接到内部的采样电容上,并且一般用户会在ADC的多路输入间切换、及进行AD转换。

网友B:
如果LZ不对ADC3_IN5(PF8)  进行AD转换,就不会看到上面的现象。

楼主:
后来测试发现,好像是ADC3_IN5(PF8)空接的关係
将ADC3_IN5(PF8)接上讯号后好像就没此问题了

请问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感谢 IJK、jiaxinhui 的解答

网友C:
如果通道切换太快就会出现这种况,楼主可以先试着通道切换延时较长时间100ms,如果能正确采样到,就是AD输入口阻抗问题。

网友C:
特别是当通道间的模拟输入电压相差比较大时,更明显。

网友D:
应该不会相互串扰    单片机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