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串口转光纤输出的光电转换器,越小越好,谢谢大家

楼主(2013-04-09):
422信号转光纤输出,要外加一个光电转换器,越小越好,谢谢大家,给点意见吧,时间紧急~

网友A:
我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

我想再说细一点,光纤始端是422信号,末端接到HUB上,只用这个就行么,我看网上好多都是光猫,个头挺大的,另外有什么能让全双工的422信号,转成半双工的485信号呢,对方要求用两线的485,可我这是422,谢谢版主了,呵呵

楼主:
我想再请问一下,光电转换器(光纤调制解调器)和光纤收发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我的理解你应该这样用,422芯片干掉,因为你CPU出来的就2根信号,一个发送,一个接收,这2个信号你可以接光纤...
至于全双工改半双工,要保证通讯成功,这个要和你软件商量的.

楼主:
把422芯片去掉,CPU的驱动能力够么,我的是AD公司的ADUC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你应该这样用,422芯片干掉,因为你CPU出来的就2根信号,一个发送,一个接收,这2个信号你可以接光纤... ...

把422芯片去掉,CPU的驱动能力够么,我的是AD公司的ADUC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你应该这样用,422芯片干掉,因为你CPU出来的就2根信号,一个发送,一个接收,这2个信号你可以接光纤... ...

我把差分线并一起行么,这样信号能出来么

网友A:
恐怕不行的,你用示波器看看422的差分信号就明白了

楼主:
嗯,谢谢了,看来我只能改板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