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关于LT3467A DC-DC有声音(噪音)

楼主(2013-04-09):
最近在使用linear的LT3467A做DC-DC升压,从3.3V到5V,电路原理图是根据datasheet提供的参考电路做的。如果不带负责,没问题,但是只要带上负载,当负载电流达到150mA时就开始有兹兹的噪音,负载电流越大,噪声越大~~~这个是什么原因!!!求指导!
PS:

网友A:
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额定饱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B:
仔细阅读规格书,
重点电感那章
对比你自己的电感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额定饱和电流是多少?

我电感是用R5*5*1.8的贴片功率电感,饱和电流有2.6A,这个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规格书,
重点电感那章
对比你自己的电感是否符合要求

我看了,我选中的电感要求符合datasheet的要求

网友B:
电感频率呢?

网友A:
可能是反馈回路没有弄好,这个与PCB布局有很大关系,楼主是否可以贴上PCB的layout图

网友C:
我觉得是电感品质不好。

网友D:
把电感用胶封上...可以算做治标不治本么...

网友E(2014-01-15):
电容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