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软件老出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4-09):
再打开PCB文件时总是出现下图提示,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A:
我的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我是出现下图的错误,最后连窗口都不能关,强制关机也不行,只有直接断电。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
在任务管理器中也许可以关掉,彻底解决办法,求!!!

网友C:
一般都是不规范操作引起的,相当的烦人,重装都不一定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不规范操作引起的,相当的烦人,重装都不一定管用。

什么样的不规范操作?求指教!!!

网友D(2013-05-09):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装的是PROTIELL99,也老是出错,
原来放置汉字工具是可以用的,
现在又不能用了,真郁闷啊

网友E:
WIN7还是用AD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装的是PROTIELL99,也老是出错,
原来放置汉字工具是可以用的,
现在又不能用了,真郁闷 ...

要看看安装时候那个要求改只读的那个有没有去掉勾。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又打上勾了

网友F:
我AD09都老是出現問題,要重新關掉軟體

楼主:
感谢这位仁兄!!!:)

网友G:
这个问题好像是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按正常的流程来关闭或者是使用。我们的系统一般就是XP或者win7,在没有按流程使用的时候软件中的一个文件后缀好像是.DLL文件和系统文件混合了 这样在操作中就会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我是也在书上看到的具体的还是没有解决过的。

楼主:
感谢这位仁兄!!!

网友H:
我也是win7系统,一直用protel,都挺好用的,你安装软件的时候一定不要汉化,卸载的时候要卸载彻底,,用汉化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I(2013-06-29):
顶起来,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