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路设计中,贴片和直插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3-04-09):
贴片体积小,便宜(大部分芯片贴片的便宜),PCB设计时空间可以双面使用,而直插在PCB板布局布线时又占地方,某些电阻贴片的精度达不到,必须使用直插电阻,但大部分芯片为什么还有使用直插的呢??

网友A:
维修更换比较容易吧

网友B:
插件的相对来讲一般功率都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更换比较容易吧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的相对来讲一般功率都要大些

谢谢您

网友C:
贴片比插件有更多的优势。特别在高速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