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三极管为什么总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9):
1、运放电源电压是多少?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2、U_OUT处接了什么负载?
3、R67为零,那么R10没有任何用处,Ib也不必计算,自动由LF353给出。

网友B:
这个有跟随功能吗?

楼主:
运放是双电压的,+12 -12,

网友C:
把R67电阻改为10K的

网友D:
在Q7的C极串入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对三极管进行保护。去掉没用的R10.

网友E:
集电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F:
R10会把Ib的值增大

网友G(2013-05-11):
基极的电流有多大?集电极应该传一个电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在Q7的C极串入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对三极管进行保护。去掉没用的R10.

R10不是进行偏置么?感觉有些小~

网友D:
加上R10,你的三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I:
看这电路运放输出正电压时没问题,这样三极管变成二极管。问题可能出自负电压的时候,VBE反向电压超过5V的话基射结可能会击穿。注意下数据手册的V(BR)EBO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