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不过,请问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

楼主(2013-04-09):
我在做EMC实验的时候,GB9254-2008 5 电源端子电信端口的传导骚扰 不过。
1,引用GB9254标准如下:

2,测试数据如下:

3 问题都是出在150k-1M之间,超过标准值了。各位兄弟姐妹,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改善呢?

网友A:
电源线上加电感以及电容,不过这个值要计算出来的。或者加磁环进行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上加电感以及电容,不过这个值要计算出来的。或者加磁环进行耦合。 ...

感谢您的答复,请问选择多大的电感和电容呢。传导主要是QP不过,应该电容影响会大点吧。

网友B:
买一个进线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进线滤波器

感谢您的答复,请问选择什么样的进线滤波器呢?

网友C:
输入电源端口安装滤波器,有emi滤波器,市面上比较多

网友A:
加一个0.01uF/2kv的电容对地,然后再串联400uH的电感,不行的话调整一下这两个值试试,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源端口安装滤波器,有emi滤波器,市面上比较多

感谢您的答复,由于空间限制,市面上的EMI滤波器体积太大,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0.01uF/2kv的电容对地,然后再串联400uH的电感,不行的话调整一下这两个值试试,问题应该不大。 ...

嗯,我已经加了1nF 2000V的瓷片电容和电感了,等做完EMC实验,再来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加了1nF 2000V的瓷片电容和电感了,等做完EMC实验,再来回复你。 ...

好,希望你成功,效果不好的话更改其值再看一下效果。

网友C:
在输入电源线上安装磁环也有一定的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