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3-04-09):
单片机里面,2进制能否直接跟16进制进行比较?
我是用拨码开关设置单片机的地址代码,然后主机发送地址码与从机进行比较,设置的地址代码是8位2进制,如果不可以直接比较的话,请告诉我如何将2进制转换成16进制,用程序的话最好用C语言!
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二进制数字前加“0B”,16进制数字前加“0X”

网友B:
可以直接比较的,因为十六进制数字本就是二进制数字的一种简写方法……

楼主:
就是说不用转换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

网友C:
哥,
单片机读入端口以后,寄存器里面已经是16进制的啦,注意你主机也要以16进制格式的发过来一切都"欧啦"

网友D:
可以直接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