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的flash存储数据,断电后数据不丢失

楼主(2013-04-09):
我想往stm32的flash里面存储少量的数据,断电后仍然能够保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写了这样一句话
FLASH_ProgramWord(0x08010000,40);  执行到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这句话以后就进入了死循环: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写才能写好啊?
}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只能帮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

要是能解答就好了

网友C:
我不会啊

楼主:
等待会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待会的人、、、

我也不会。头像吃的什么?

网友D:
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头像吃的什么?

香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香瓜

那么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头像吃的什么?

真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啊

猴哥想吃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真人?

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猴哥想吃了呀

免费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

赶紧打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免费吃啊?

你得找楼主了。

网友F(2013-05-28):
在写FLASH之前,得先检查FLASH的状态,不等于FLASH_BUSY,才能写,写前还要先擦除页再写

网友G:
STM32 有个FLASH模拟EEPROM的库,可以用的,

网友H:
我有个产品,一直这么用,只是读写速度比较满。
都好几年了,很简单的。
有例程,根据例程就可以。

楼主:
可以把你写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因为简单,所以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产品,一直这么用,只是读写速度比较满。
都好几年了,很简单的。
有例程,根据例程就可以。 ...

可以把你写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因为简单,所以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舍不得给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舍不得给啊!!

没有啊。:lol

网友H:
我用的是STM32F407,你到我群里自己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STM32F407,你到我群里自己下就可以了。

推广群,被我发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推广群,被我发现了

我又不赚钱:lol
我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STM32F407,你到我群里自己下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的群号码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群号码啊!

欢迎加入:高级电子工程师联盟群16519783(为提高群质量,请提供21IC号):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欢迎加入:高级电子工程师联盟群16519783(为提高群质量,请提供21IC号):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 ...

你也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群号码啊!

嘿嘿,小qin很帅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也开好了?

复制的那个哥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又不赚钱
我亏。

也不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复制的那个哥们的

;P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笑什么?

网友J(2014-07-04):
解决了吗?我有一个方案,需要的话回复我

网友K:
这种问题仔细看databook就行了

网友L(2014-08-16):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产品,一直这么用,只是读写速度比较满。
都好几年了,很简单的。
有例程,根据例程就可以。 ...

所说的例程能够贴出来吗?目前刚刚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所说的例程能够贴出来吗?目前刚刚想用这个功能

ST的固件库有,你找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