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进入低功耗后32.768K晶振变快

楼主(2013-04-09):
手上一款低功耗产品,在进入LMP3低功耗后,XT1上接的32.768K晶振变快!大改变快12Hz左右!
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这情况的我还真没注意到的,估计是收稳固或者其他啥原因影响了吧

网友:
滤波电容选的不合适吧?

网友B:
我也没遇到过这问题的,我也建议的查看下你的硬件的,看下晶振的两匹配电容

网友C(2016-07-28):
这个看下你的环境温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