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x系列可不可以实现IIC通信

楼主(2013-04-09):
最近做一个项目想用引脚尽量少的单片机 只需要通过IIC从主机那里获得信息(PIC作为从机) 然后输出PWM即可。主要思路是想通过PIC10F20x的两个引脚模拟SDA,SCL, 请问论坛那位大神做过 帮帮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pwm和II2C均可通过IO模拟。

网友B:
用CCSC编译器,可以自动生成软IIC。

网友C:
CCS如此强大?

网友D:
IIC从机稍麻烦点, 但可以实现: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CS如此强大?

还可以把任意通用IO脚模拟成UART、SPI,不过软UART的接收脚只能运行在阻塞模式。

网友E:
10F20X没有中断。也就没有电平变化中断引脚,想完成软IIC的同时,再去做软PWM几乎没有可能
可更换为10F32X,同样的封装。有中断功能,且片上有2个10bit的硬件PWM,各引脚都有电平变化中断(可单独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或上升下降沿同时中断)
可轻松实现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啊 虽然最后还是放弃用这款芯片,但是还是感谢大家.

网友F:
刚好可以参考一下选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