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自动变化与网表封装不一样

楼主(2013-04-09):
哪位师兄能告诉小弟:为什么在PROTEL99里面原理图与网络表封装都设定为0603,但是导入PCB后却出来的是一个插件的元件!迷茫啊.请高手指点!:L

网友A:
看看你那个插件封装的封装名

楼主:
原理图设置为0603,网络表导出来也是0603,可是进入PCB它就变成RB.2/.4了.怎么办?

楼主:
导入网表时显示;Alternative footprint RB.2/.4 used instead of 0603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估计是没设定好库文件

网友C:
你把没用的库都删掉。只留你要用的库,看他怎么变

楼主(2013-06-14):
引用 网友C:
你把没用的库都删掉。只留你要用的库,看他怎么变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