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调用Altera IP核,仿真有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4-09):
这几天在FPGA上想做一个Fft,就调用了Altera的MEGAFUNTION核,在modelsim上进行仿真,但是最后source总是高阻,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贴出来图,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库没编译好
在Quartus里直接启用 Modelsim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库没编译好
在Quartus里直接启用 Modelsim 试试

一定得从QUATTUS里面调用么?不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A:
不是,在外面调有时候库会编译的不完全

网友A:
昨天刚帮一个同事看的,情况跟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帮一个同事看的,情况跟你一样

大神求解答啊。你同事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帮一个同事看的,情况跟你一样

就没有办法直接从MODELSIM里面进行仿真么?而不用调用QUARTUS,每次编译都好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帮一个同事看的,情况跟你一样

我又试了一下,如果在QUARTUS里面调用MODELSIM,当把第三方仿真工具配置好后,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编译到80%,就会弹出,Time Limited Open Core,这是第三方是受限的,现在很是蛋疼啊。求解答

网友A:
第一次用Quartus
然后,自己可以把  Quartusii自动生成的.do脚本改一下
以后,直接可以使用这个脚本就可以啦
这样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Quartus
然后,自己可以把  Quartusii自动生成的.do脚本改一下
以后,直接可以使用这个脚本就可以 ...

恩,那天我也是把这个脚本找了出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在Quartus调用MODELSIM过程中,
用的是下面的语句,所以用MODELSIM 仿真的时候还得是用这句话进行编译,不过,还是真的非常感谢您!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stratixiii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FFT4096_t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办法直接从MODELSIM里面进行仿真么?而不用调用QUARTUS,每次编译都好浪费时间。 ...

这个可以有
你那样谁受得了

网友C:
在编译的时候没有添加库...两种方式解决,一.如同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stratixiii_ver -L rtl_work -L work这里的-L就是添加相应的库;二,右键你的仿真顶层文件,在里边添加相应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编译的时候没有添加库...两种方式解决,一.如同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 ...

恩恩,那天我也是发现,第二种方法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