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EMC设计

楼主(2013-04-09):
  如上述图示为LM3429升压恒流电路,基本性能都能实现,就是电磁
辐射比较厉害,示波器放在一旁都能检测到很大的干扰,第一次做升
压设计,请教各位前辈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MOS管的G极串电阻
2、D极加吸收
3、肖特基正极串磁珠
...

网友B:
可以考虑对这部分电路屏蔽处理,对输出线加磁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