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第一次画PCB,求指点

楼主(2013-04-09):
第一次画PCB,工具:kiCAD,用3D模式查看如下所示。
请各位大神评价,提点建议,谢谢。

楼主:
不显示铺铜的效果图

网友A:
很不错,要不要把电源和地弄大点,提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要不要把电源和地弄大点,提高稳定性

地线通过铺铜可以解决,电源线只加粗了几根,
KICAD的PCB工具绘图时比较麻烦,画好后改线宽需要重措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地线通过铺铜可以解决,电源线只加粗了几根,
KICAD的PCB工具绘图时比较麻烦,画好后改线宽需要重措一次 ...

另电源线在走线时两个方向上都有连通,应该是个环形的。

网友B:
kiCAD是一个神奇的EDA软件

楼主:
更新,加粗了电源线与地线;
一并修改了电容的封装,新封装仍为0603,但丝印不同;
同时记录一下Pcbnew中常用的快捷键:
移动封装:M
旋转封装:R
放置封装至另一面:F
变更布线规则后,修改线宽以适应新规则:E
在Preference/General中勾选Use middle mouse to pan以支持中键平移画布;
放大缩小:滚轮
双面板中,PageUp用来选择正面,PageDown用来选择反面;
新的布线图:

楼主:
更新后的3D效果图,电容与电阻区分开了;

楼主:
反面效果图,只有4个去耦电容;

网友C:
楼主不错 学习 你有3D库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结果!哈哈哈  邮箱liubo_zhao@163.com

网友D:
晶体可以离芯片更近一些,且两个脚的走线也弄一样长好点

网友E:
不算很复杂的图,画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 学习 你有3D库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结果!哈哈哈  邮箱 ...

kicad默认自带的封装都有3D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可以离芯片更近一些,且两个脚的走线也弄一样长好点

第一次画板,没师傅,呵呵;
搞不清楚离多远不会影响焊接;
最近正在了解相关常识;

网友:
顶,kicad在画小电路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晶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两根线的长短要保持一致 然后 晶振的两个电容也要放的对称

网友G:
问题还是有的
1、靠近电源芯片的两颗电容,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电容防置要顺着电流的走向,先经过电容,再进入电源芯片;电源输出也一样,经过电容再输出,你那明显是哪有地方往哪塞;且电源输入输出最好再各加一颗小电容。
2、阻容放置比较混乱,整齐点比较好看。
3、解耦电容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脚。
不过你第一次画也算不错了,比我第一次强多了。养成好习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还是有的
1、靠近电源芯片的两颗电容,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电容防置要顺着电流的走向,先经过电容,再进 ...

受教了,有没有文档推荐学习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有没有文档推荐学习下?谢谢。

这个可以上网搜一下,资料很多的!

网友H:
器件可以靠得更紧点 比如电阻 电容之间的间隔 放在一块布线麻烦点 但是焊接好后工整 美观

网友I:
不错,因为第一次

网友J(2013-07-10):
感觉布局有点乱

网友K(2013-09-10):
擦 才知道EDA还有免费的软件,楼主在哪下的,能把链接告诉我吗

网友L:
问一下楼主,你画好的板子怎么送出去打板啊

网友M:
这个画板的软件好形象,为什么用的人少呢?

网友N:
晶振的外壳最好是接地!

网友O:
觉得晶振的电容应该放在晶振和芯片之间,让两个信号线最短最直接到芯片。另晶振四周包地后,拉到这个电容地上,地上均匀打孔

网友O:
另外,背面就那么几颗去耦电容,完全可以放到TOP面

网友P(2013-10-16):
一直想用这个软件啊,我挖了?

网友Q:
比我第一次画的强多了,我用的是ad

网友R:
自主研发

网友S(2013-11-21):
楼主,刚学KICAD,请教一个画PCB的问题,怎么样在原理图界面选中几个元件,再转换到PCB界面来,就自动选中了那几个已经在原理图界面选中了元件? 谢谢,指教一下啊

网友T(2014-03-26):
我用KICAD  build: (2013-may-18)-stable  wxwidgets 2.8.12 unicode and boost c++ libraries on 32 bits gnu/linux 的画了原理图,导出网络表,但在画PCB 时无法加过孔,急急急!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U(2014-07-11):
目前也在学用KiCAD,一直没办法把元件放到底层啊,楼主点拨一下。

网友V: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画板,没师傅,呵呵;
搞不清楚离多远不会影响焊接;
最近正在了解相关常识; ...

不只是晶振,高频信号线线也要尽可能短,且等长。。。

网友W:
多敲写过孔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要不要把电源和地弄大点,提高稳定性

大神,请问,在IC的管脚除了VCC和GND都属于信号线么???为什么信号线可以非常的细,可以达到0.2mm,这么细的线不会被烧掉么??难道从电源通到IC中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么??为什么地线比电源线要粗些呢?在我的理解中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呀。

网友X:
引用 网友V:
不只是晶振,高频信号线线也要尽可能短,且等长。。。

大神,请问,在IC的管脚除了VCC和GND都属于信号线么???为什么信号线可以非常的细,可以达到0.2mm,这么细的线不会被烧掉么??难道从电源通到IC中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么??为什么地线比电源线要粗些呢?在我的理解中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呀。

网友Y:
第一次都这么牛X。
因为电源和地流过的电流最大,其他的都是分支。

网友Z:
画的很好的,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