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止复位的方法

楼主(2013-04-09):
我用MSP430F5310单片机做了一个关于心电图采集的仪器设备,很小,锂电池供电,在没有装入外壳之前,没有见该设备仪器出现复位现象,但是一旦装入硅胶材料做的心电外壳中,就出现复位现象,并且很严重的,很是不解的。。。。

楼主:
我们的心电图仪的外壳是根据我们的PCB板量身定做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材料影响还是怎样的原因,只要一装入这外壳中,就会出现频繁的复位,更不用说破坏性的摔磕碰试验了。。。

楼主:
我用塑料硬外壳的壳体来装入我的心电PCb板的,不论怎样试验,也不会出现复位现象的;我用纸将PCb板全部包裹好在塞进定制的硅胶外壳中,效果好了很多的,问下难道是这材料多我的PCB板有影响么?请各位大虾给解释下的啊。。。。

楼主:
还有啊,我这硅胶外壳是有弹性的软壳体的,若是这壳体对这PCb产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A:
硅胶(Silica gel; Silica)别名:硅橡胶是一种高活性吸附材料,属非晶态物质,其化学分子式为mSiO2·nH2O。不溶于水和任何溶剂,无毒无味,化学性质稳定,除强碱、氢氟酸外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

网友A:
一般来说,硅胶按其性质及组分可分为有机硅胶和四轴飞行器硅胶两大类。按其组成形状分为挤出硅胶和模压硅胶。

网友A:
四轴飞行器硅胶是一种高活性吸附材料,通常是用硅酸钠和硫酸反应,并经老化、酸泡等一系列后处理过程而  硅胶结构图
制得。硅胶属非晶态物质,其化学分子式为mSiO2 .nH2O。不溶于水和任何溶剂,无毒无味,化学性质稳定,除强碱、氢氟酸外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

网友A:
有机硅产品都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能,其介电损耗、耐电压、耐电弧、耐电晕、体积电阻系数和表面电阻系数等均在绝缘材料中名列前茅,而且它们的电气性能受温度和频率的影响很小。

网友A:
它们是一种稳定的电绝缘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工业上。有机硅除了具有优良的耐热性外,还具有优异的拒水性,这是电气设备在湿态条件下使用具有高可靠性的保障。

网友A:
所以啊,楼主现需要确定下你那是有机硅胶还是四轴飞行器硅胶,还有其基本特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