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不流水,请教

楼主(2013-04-09):
#include <pic16F887.h>
#include <pic.h>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b,c;
        for(b=a;b>0;b--)
        {
                for(c=255;c>0;c--)
                {
                        NOP();
                }
        }
}
void initial(void)
{
        TRISB=0x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y;
        initial();                while(1)
        {
               PORTB=0X01;
               for(i=8;i>0;i--)
               {
                      delay(10);
                      PORTB=PORTB<<1;
               }
        }
}
只有第一个端口在闪,郁闷,换到A口又是一种效果,仿真基于proteus

网友A:
PORTB=PORTB<<1;
这句话可行?

网友B:
void initial(void)
{
TRISB=0x00;
ANSELH = 0;

}

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可以了

神了,我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可以了

大神再看看这个pic16f1826,我的I/O都配置了,可a口就是不转,换B口可以
请看看
#include <pic16F1826.h>
#include <htc.h>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b,c;
        for(b=a;b>0;b--)
        {
                for(c=255;c>0;c--)
                {
                        NOP();
                }
        }
}
void initial(void)
{

                ANSELA=0;
                TRISA=0x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y;
        initial();
                while(1)
        {
               PORTA=0X01;
               for(i=8;i>0;i--)
               {
                      delay(100);
                      PORTA=PORTA<<1;
               }
        }
}

网友C:
//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define MCLRE_ON             0xFFFF
//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define MCLRE_OFF            0xFFBF
楼上好好看看这个MCLR做IO脚时,只能做输入模式,不能是输出还有使用外部晶振时,OSC1和OSC2引脚不能做IO口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再看看这个pic16f1826,我的I/O都配置了,可a口就是不转,换B口可以
请看看
#include

呵呵,不好意思,我没有装proteus仿真环境,都是用MPLAB自带的环境进行仿真的。我看楼上的兄弟说的有道理,MCLR,OSC最好还是不要做IO功能用,因为这些功能对单片机稳定运行是比较重要的,除非实在不够用。
用你的代码PORTA 0-4是可以流动的,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ok,非常感谢,结贴给分

网友D: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