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ADS784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09):
ADS7843触摸屏控制器,和触摸屏连接,现在的问题是读出来的数各触摸位相差不大,可能是接线错也可能是程序错,我想问一下:触摸屏上的XR XL YU YD四根线到底怎么接算正确的?我理解是:XR XL分别与ADS7843X+ X-相连,如果接反,只是坐标大小方向相反,Y相两根也是,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典型运用图:

楼主:
我是这么接的。
可就是读数没多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