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的问题,求帮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9):
把原理图元件的封装全部命名好
design下面update to  pcb

网友B:
首先DRC 然后生成网络标,进入PCB编辑,画板框,导入网标,没有错误,就成功一半了,
然后布局,走线 调整 DRC 出gerber

网友C(2014-04-18):
楼主这个问题最好去找个视屏教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百度一搜就是一大堆,随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