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应用

楼主(2013-04-09):
求教:如下图,一个取样限幅电路,例如稳压管12V,u0电压变化时如(0-20v),那u1的电压如何变化。

网友A:
左入右出是惯例!
这个电路希望达到什么目的?Ui特征是怎样的?

楼主:
这是一个线切割电源电极间隙检测电路,U0是正负电极间隙电压,电极间偏短路时(小于12v),U1应该没有输出电压。如果U0输入电压0-20V,U1电压是否对应0-8V?

网友B:
应该是0-8v

网友C:
U0<12V 时, U1=0
12V < U0 <20V    时, 0V < U1 < 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