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稳压芯片选择

楼主(2013-04-09):
从24v稳压至5v 知道的可选芯片为 lm7805  lm2674  lp2951  不知道这几个什么区别 比较困惑

网友A:
看规格书,查线性稳压和DC/DC的区别

网友B:
可能电源调整率,负载调整率不同,输出的最大电流也不同

网友C:
从24v稳压至5v,请问你电流要多大、静态电流、体积、用量等有什么要求?
DC/DC、LDO选型可联系我13600430860深圳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