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中如何设置Graph,能使图形将一变量连续的显示出来?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侠们:

假如我设置一变量unsigned int Temp以500ms从零累加至400再循环,如果用Graph将Temp的累加曲线画出来该怎么设置?

我是这样设置的,,

然后我在Graph显示的图形这选中Enable continuous refresh,仿真运行程序,但是图像中的曲线的值一直不变,当我暂停仿真的时候,图像马上显示该变量的值,只是记录瞬间的值,我该怎么设置Graph才能使其能连续的显示变量的值呢?

网友A:
不是你设置的问题,你运行的时候不要按全速运行,全速运行下边还有个跑的小人,那个按钮的意思的在你设的断点处停下显示图像然后迅速继续运行,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graph里的图像一点一点的变化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设置的问题,你运行的时候不要按全速运行,全速运行下边还有个跑的小人,那个按钮的意思的在你设的断 ...

我用的CCS5.2的版本 请问那个小人有什么英文表示吗 我没找到类似的或帮忙发个截图 谢谢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CS5.2的版本 请问那个小人有什么英文表示吗 我没找到类似的或帮忙发个截图 谢谢啦 ...

原来是我没开启实时模式 打开了软件就能赋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CS5.2的版本 请问那个小人有什么英文表示吗 我没找到类似的或帮忙发个截图 谢谢啦 ...

应该是run

网友B:
有人在此研究过  请咨询他
https://bbs.21ic.com/icview-47500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CS5.2的版本 请问那个小人有什么英文表示吗 我没找到类似的或帮忙发个截图 谢谢啦 ...

我还没有用过第五版的呢,我以为类似呢,不好意思啊,在老版本里那个按钮的英文名叫animate

网友C(2013-07-23):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我没开启实时模式 打开了软件就能赋值了

请问如何开启实时模式啊?

网友D:
同问,实时模式开启在哪里

网友E(2016-01-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你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设置的问题,你运行的时候不要按全速运行,全速运行下边还有个跑的小人,那个按钮的意思的在你设的断 ...

ccs6.0怎么设置这个 激励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