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下prorel中如何设置线距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9):
在design 下面的rule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 下面的rule里设置

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请问你用的是protel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请问你用的是protel么

altium designer,Protel的设置也差不多

网友:
"D"->"R"->"Clearance Constraint"

网友B(2013-06-29):
2和6楼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