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51单片机I/O口检测不到光敏三极管信号!

楼主(2013-04-09):
电路图如下!~想用光敏三极管的信号来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但是单片机I/O口一直保持初始值高电平,不能被光敏三极管的信号改变。同样的管脚,用一个震动模块产生的信号可是实现功能,但是光敏三极管就不能实现。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测试一下P2的输出有电平变化么?

楼主:
有电平变化!~Q1输入,Q1输出,Q2的输入端都是跟随光敏信号变化。
Q2的输出端就和I/O口一致了,毫无变化: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一下P2的输出有电平变化么?

有电平变化!~Q1输入,Q1输出,Q2的输入端都是跟随光敏信号变化。
Q2的输出端就和I/O口一致了,毫无变化

网友A:
R19断开,测试Q2是否输出有变化,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先把问题确认在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断开,测试Q2是否输出有变化,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先把问题确认在哪边。 ...

R19已点掉。Q2的输出也随着光敏信号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断开,测试Q2是否输出有变化,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先把问题确认在哪边。 ...

R19已点掉。Q2的输出也随着光敏信号变化。问题是否出在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9已点掉。Q2的输出也随着光敏信号变化。问题是否出在I/O口?

你接的I/O口是有上拉电阻什么的么?还是悬空的,程序配置一下上拉或者下拉的,不要悬空看看,应该是你配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的I/O口是有上拉电阻什么的么?还是悬空的,程序配置一下上拉或者下拉的,不要悬空看看,应该是你配 ...

I/O口外部没有上拉电阻。配置为数字输入,开漏。同样的配置震动信号可以传入。

网友A:
配置上拉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上拉试试吧。

是配置为Push-Pull么?已试过,无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配置为Push-Pull么?已试过,无作用。

外接上拉电阻,你的IO口是开漏的,难道不接上拉电阻么,不然怎么知道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你的IO口是开漏的,难道不接上拉电阻么,不然怎么知道状态啊。 ...

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么?

540754930,我的QQ。

网友B:
应该接个下拉的。Q1截止的时候Q2也是截止的,相当于Q2断掉,从电路上看就是把Q2拿掉,这个时候是没有低电平的,而是悬空的。也就是只出现,高阻抗,和高电平两种状态。
准确的说是你前面的电路有误,应该再Q2发射级加个电阻接到地段。这样在Q2发射极,才是高电平,和低电平状态。

网友C:
开漏输入外部肯定要加上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接个下拉的。Q1截止的时候Q2也是截止的,相当于Q2断掉,从电路上看就是把Q2拿掉,这个时候是没有低电平 ...

谢谢你的回复!上拉,下拉电阻已加,任然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漏输入外部肯定要加上拉的呀。

谢谢你的回复!上拉,下拉电阻已加,任然没有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上拉,下拉电阻已加,任然没有作用

注意下,这个电路实际上是类似电压跟随器,主要问题是不能获得准确的低电平。建议你接成级联共射极的形式。如链接里的图片。

网友D:
学习了。有价值。

网友E:
接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图片。。。。。。。

说的对。之前电路不能用于施密特触发MCU,1/2VDD触发MCU也许可以,但建议用楼上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

谢谢,一会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

试了一下,却是出效果了。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小疑惑,同样的管脚,同样是开漏,直接加上一个振动信号,为什么就OK了?振动模块用的是Z02B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结果

结果已出,I/O口电平有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却是出效果了。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小疑惑,同样的管脚,同样是开漏,直接加上一个振动信号,为 ...

不清楚这个模块的内部结构。 不过算下你原来图的输出电压应该就会懂了。Vout=Vin-Vbe1-Vbe2; 假设Vin=0~3.3V,Vbe=0.7V。则Vout=0~1.9V。

网友:
你为什么要接两个设计跟随器!!!是什么要求!!!

网友H:
模块的输出应该从Q2的极电极输出,并用一个上拉电阻试试,这样当Q1为高电平时,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I:
新手表示看不懂啊!!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

在原有电路的基础上,I/O口加上拉电阻可否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表示看不懂啊!!水哥

大家都是新手,多学习多学习

网友:
工控技术连载积极参与,赢50元电话充值卡!  1、跟靳老师学PKS;2、剑指AB PLC编程和组态;3,OPC网络通讯机制简析 ——打破高端技术普及的壁垒!   第二期自动化社区万元大奖奖励活动即将开幕!本期大奖得主将花落谁家?答案等您来揭晓!   网址:sns.ca800.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图片。。。。。。。

请教一下,该电路如何获得准确的低电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该电路如何获得准确的低电平,谢谢!

原来的电路图一直是低电平,没有高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