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崩溃了!问个STM32F103V的FSMC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4-09):
(1)我100腿的STM32F103VGT6  跟FPGA连接,必须复用模式么?我用到1根地址线  8根数据线(2)这个原理图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100腿的STM32F103VGT6  跟FPGA连接,必须复用模式么?我用到1根地址线  8根数据线(2)这个原理图对 ...

100腿的STM32F103VGT6  跟FPGA连接,必须用 复用模式,因为A0~A15在100腿的STM32F103VG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腿的STM32F103VGT6  跟FPGA连接,必须用 复用模式,因为A0~A15在100腿的STM32F103VG都没有。 ...

当时我不用A0~A15啊  我可以用A17~A23啊  我就用两个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不用A0~A15啊  我可以用A17~A23啊  我就用两个地址

如果只用A17~A23,当然可以不用复用模式。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呵呵  需要好好看看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网友C:
如果只用A17~A23,用不用复用模式已经没有啥区别了.
Vx 系列是否能够用不复用的方式, 这个倒没有试过.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BANK1,而这个bank1分为了4个块,每块为64M。
请问随便选择哪块都可以么?

是不是
我只要设置寄存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那么在第一块:6000 0000h--63ff ffffh进行地址操作?

如果设置设置寄存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2;
那么在第二块第二块:6400 0000h--67ff ffffh进行地址操作?

==================================================
还有个问题。我在1楼的图是和FPGA通信,那么FPGA可以被看做是sram,而SRAM只能选BANK1,而NE1(PD7)选定BANK1,那么请问这种PD7管脚没有硬连线可以么?

还有关于NBL0和NBL1:我现在只用8根数据线,是不是就不用设置NBL了?

网友D:
问题   虽然不会   但是顶一个   也是美德   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BANK1,而这个bank1分为了4个块,每块为64M。
请问随便选择哪块都可以么?

顶一下 希望有人能知道

网友A:
现在用BANK1,而这个bank1分为了4个块,每块为64M。
请问随便选择哪块都可以么?

个人觉得随便选择哪块都可以。另外,随便选择哪块 对于硬件没有变化。

网友A:
关于NBL0和NBL1:如果只用8根数据线,只用8位方式,那么可以不接这2条线。

楼主:
搞的我发晕!!
救助啊!

上代码,哪位大侠有时间帮我看看咋回事?示波器量地址线怎么没信号?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Enable GPIO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if (1)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Êý¾ÝÏ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µØÖ·Ï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WR and RD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3;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 unused */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 unused */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OK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我选择的是BANK1_SRAM3,于是
执行*(__IO uint8_t *) (((uint32_t)0x68800000)) = 0x98;竟然写信号NWE示波器没测到,地址线也测不到。
执行 *(__IO uint8_t *) (((uint32_t)0x60800000)) = 0x98; NWE竟然能测到??,地址线还没有?。

网友A:
上次说得不对。
选择哪块 对于硬件片选有影响。
NE1(PD7)选定BANK1,必须对应 FSMC_Bank1_NORSRAM1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的我发晕!!
救助啊!

读写信号测到了。原来的信号就20 ns,还以为不是正常的信号呢。于是调大了参数,信号达500ns,就好看了。现在又有个问题,就是地址线是持续的电平,不是脉冲?

网友A:
地址线是持续的电平,不是脉冲?

可以这么认为,地址线只管输出,不管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线是持续的电平,不是脉冲?

可以这么认为,地址线只管输出,不管回0 ...

为什么会这样?我量以前用51单片机与FPGA的地址不是这样啊

网友A:
STM32 FSMC的地址线只管输出,不管回0---这种做法好理解,因为这种做法对设计FSMC的人来说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