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F头定做厂家

楼主(2013-04-09):
1.普通F头为F母头,我们需要做F公头,有图纸
2.由于成本要求,不能开模做,材质可以用铜
3.75欧姆阻抗要求
备注:20天前在华强北找了2家,说能做,但是现在都没做好,很不靠谱,所以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专业做F头连接器的厂家。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公头就没有母头?真奇怪

网友B:
产品设计没有特别原因,应尽量使用通用元器件才是正道

http://dunwell88.cn.made-in-china.com/product/kMqnbPNuhfrV/F%E5%85%AC%E5%A4%B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头就没有母头?真奇怪

F头一般都是公头,我专门去华强北问了,他们说一般不会做母头,因为用的人太少,我们是手持测试设备需要经常拔动,所以需要F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设计没有特别原因,应尽量使用通用元器件才是正道

http://dunwell88.cn.made-in-china.com/product/kMq ...

我们是手持设备如果用做公头那么接口就定死了,但是如果是母头就可以用转接头转成其他的头(比如英制头等),谢谢T叔的热心,上次你我请教你帮忙找一个器件一直没有结贴,真对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F头一般都是公头,我专门去华强北问了,他们说一般不会做母头,因为用的人太少,我们是手持测试设备需要 ...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