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p)&i[0]这条语句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意思是指向指针的指针吗

楼主:
有木有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这句话??

网友A:
*p++是把指向的那个东西+1;*p(++)不知道;(*p)操作是这样一种运算,返回p 的值作为地址的那个空间的取值。(*p)++同上,把那个空间的取值+1;

楼主:
U8 *ChangeDispItem; //项显示内容指针
    U8 ItemBackup;
    if(DynamicItem == 0){//
        DynamicItem = MaxDynamicItem-1;
    } else {
        DynamicItem--;
    }

    if(Where == 0){//顶部上移,需要修改数据
        if (Item == 0) {//获得Item
            ItemBackup = ItemNum-1;
        } else {
            ItemBackup = Item-1;
        }
        ChangeDispItem = (U8*)&DataItem[ItemBackup];        *(ChangeDispItem + 4) = DynamicItem+'0';
    }
    BarMenuLeft();//

    Bar(DynamicItem,MaxDynamicItem,MenuBarPosX,MenuBarNumPosX);
红色语句看不懂所以拿上来请教一下!!

网友B:
(*p)&i[0]:就是“直针p指向的地址中的数据”和“数组i[0]中的数”做“与”运算。

网友B:
这么写代码的首先脑子就不好使!代码写出来是给大家看的,清楚好理解为佳,这么写看起来简单,编译后代码量可不少!

楼主:
我的意思表达错了,ChangeDispItem = (U8*)&DataItem[ItemBackup];  这是原语句,我写的那个有误!!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写代码的首先脑子就不好使!代码写出来是给大家看的,清楚好理解为佳,这么写看起来简单,编译后代码量 ...

我的意思表达错了,ChangeDispItem = (U8*)&DataItem[ItemBackup];  这是原语句,我写的(*p)&i[0]有误!!对不起!!

网友B:
现在的开发环境都有软仿真功能,这些都可以软仿真出来的!为什么不自己去试一下呢?

(U8*)&DataItem[ItemBackup] :(U8*)是强制类型转换,因此可以推断出来ChangeDispItem是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DataItem[ItemBackup],就是DataItem[ItemBackup]这个数组中ItemBackup下标的数的地址,因为都是unsigned char类型,还可以推断出你用的是8位的MCU。

网友B:
放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把DataItem[ItemBackup]中要显示的数据的地址给指针ChangeDispI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把DataItem中要显示的数据的地址给指针ChangeDispItem

佩服!!!!!!!!!!谢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