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添加观察信号出错

楼主(2013-04-09):
我写了一个状态机,可以很正常的跑下来。现在我就在chipscope中添加了几个观察信号,状态机就会出错,运行不下去。把刚才添加的信号删除了,状态机又正常运行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是新添加的信号影响了布局布线么?

网友A:
通常可能性不大,除非你的设计跑的频率非常高

网友B:
恩,chipscope会影响布线,但不会影响工程啊,有时序约束吗?时序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可能性不大,除非你的设计跑的频率非常高

工作频率50M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chipscope会影响布线,但不会影响工程啊,有时序约束吗?时序报错吗?

时钟50M不高,没有做时序约束。100M以下不用做时序约束吧?
没有报时序约束错误,不然的话应该会报错的

网友A:
建议再好好查一下看看代码,可以用 chipscope 设置一个触发条件,看看什么时候状态机会跑偏,跟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好好查一下看看代码,可以用 chipscope 设置一个触发条件,看看什么时候状态机会跑偏,跟踪一下 ...

我能看到是在哪个状态出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添加一些观察信号的时候,命令响应都是正确的,添加了之后命令响应就出错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