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楼主(2013-04-09):
TI, ADDA, AD, AN, IO
// Initialize the keys about pressure add and subtract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ADD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SUB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1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2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3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4_KEY, 1, 0);
    // Intialize the LEDs about pressure add and subtract
    PIO_SetOutput(1 << PRESSURE_ADD_LED, 1, 0, GPIO_PULLUP);
    PIO_SetOutput(1 << PRESSURE_SUB_LED, 1, 0, GPIO_PULLUP);
    // Initialize the varialbe for pressure
    Pressure_Ka = 0.0; // determined by test
    Pressure_Kb = 0.0; // determined by test
    Pressure_Value = 0.0;
    // Initialize press add and subtract processing variables
    Press_SubInput = FALSE;
    SubProcess_Flag = FALSE;
    SubProcess_Value = 0.0;
    SubProcess_Timer = 0;

网友A:
不知道PIO_SetInput函数的原型,看不懂

楼主:
求那位老师指点指点!!!

楼主:
//------------------------------------------------------------------------------
/// Configures one pin of a GPIOA controller as inputs. Optionally, the
/// corresponding internal pull-up(s) and glitch filter(s) can be enabled.
//------------------------------------------------------------------------------
void PIO_SetInput(unsigned int mask, unsigned char enablePullUp,
                         unsigned char enableFilter)
{
    // Disable interrupt
    AT91C_BASE_PIOA->PIO_IDR = mask;

    // Enable pull-up if necessary
    if (enablePullUp)
    {
        AT91C_BASE_PIOA->PIO_PPUER = mask;
    }
    else
    {
        AT91C_BASE_PIOA->PIO_PPUDR = mask;
    }

    // Enable filter if necessary
    if (enableFilter)
    {
        AT91C_BASE_PIOA->PIO_IFER = mask;
    }
    else
    {
        AT91C_BASE_PIOA->PIO_IFDR = mask;
    }

    // Configure pin as input
    AT91C_BASE_PIOA->PIO_ODR = mask;
    AT91C_BASE_PIOA->PIO_PER = mask;
}

//------------------------------------------------------------------------------
/// Configures one pin of a GPIOA controller as outputs, with the given default
/// value. Optionally, the multi-drive feature can be enabled on the pin(s).
//------------------------------------------------------------------------------
void PIO_SetOutput(unsigned int mask, unsigned char defaultValue,
                   unsigned char enableMultiDrive,
                   unsigned char enablePullUp)
{
    // Disable interrupt
    AT91C_BASE_PIOA->PIO_IDR = mask;

    // Enable pull-up if necessary
    if (enablePullUp)
    {
        AT91C_BASE_PIOA->PIO_PPUER = mask;
    }
    else
    {
        AT91C_BASE_PIOA->PIO_PPUDR = mask;
    }

    // Enable multi-drive if necessary
    if (enableMultiDrive)
    {
        AT91C_BASE_PIOA->PIO_MDER = mask;
    }
    else
    {
        AT91C_BASE_PIOA->PIO_MDDR = mask;
    }

    // Set default value
    if (defaultValue)
    {
        AT91C_BASE_PIOA->PIO_SODR = mask;
    }
    else
    {
        AT91C_BASE_PIOA->PIO_CODR = mask;
    }

    // Configure pin as output
    AT91C_BASE_PIOA->PIO_OER = mask;
    AT91C_BASE_PIOA->PIO_PER = mask;
}

网友B:
这段程序,估计大神们也觉得没意思:curse:

网友C:
感觉这一块,没有整体很难看懂也。

网友D:
这个程序是STM32的人机交际的应用初始化程序吧

是AT91系列的芯片

网友E:
// Initialize the keys about pressure add and subtract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ADD_KEY, 1, 0);////////////////根据5楼说明,这函数是设置端口A的引脚输入特性的,第一个参数是引脚号(0~31),第二个参数是表示是否上拉,第三参数表示是否开启滤波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SUB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1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2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3_KEY, 1, 0);
PIO_SetInput(1 << PRESSURE_LEVEL4_KEY, 1, 0);
// Intialize the LEDs about pressure add and subtract
PIO_SetOutput(1 << PRESSURE_ADD_LED, 1, 0, GPIO_PULLUP);/////这个函数是设置A端口引脚的输出特性,参数1为引脚号,参数2为默认电平,参数3为是否开启多驱动(开漏驱动),参数4为是否上拉。
PIO_SetOutput(1 << PRESSURE_SUB_LED, 1, 0, GPIO_PULLUP);
// Initialize the varialbe for pressure
Pressure_Ka = 0.0; // determined by test/////////////////////////////////////////////////////剩下的就是些变量赋值了,具体作用就看程序里怎么用了
Pressure_Kb = 0.0; // determined by test
Pressure_Value = 0.0;
// Initialize press add and subtract processing variables
Press_SubInput = FALSE;
SubProcess_Flag = FALSE;
SubProcess_Value = 0.0;
SubProcess_Timer = 0;

网友F:
,能不能整理一下发上来,看了就恶心。

网友G:
这段代码,你不必纠结,单从函数名来讲,
1.初始化io的状态。输入还是输出,还有初值。上拉输出等等。
2.模块内全局变量初值的设置。

没了PIO_Setxxxxx这两个函数,如果是官方发布的库函数,细节你不必关心,了解输入参数的含义就好。

网友G:
抱歉,我来晚了